[维修求助]
IPAD4 16G版黑屏,每次加热一下CPU就能用半个月,反复好几次

楼主(2016-10-30):
出故障时不开机,不显示,甚至不能充电,什么反映没有。但只要把主板拆出来用风枪吹一会CPU再安装上去就好了,能显示和上网,什么异常没有。是不是cpu虚焊了,型号是A6X。这个怎么焊?

网友:
这是明显的cpu虚焊问题导致的,你把cpu拆了重新值锡试试

网友A:
准备重植CPU 试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准备重植CPU 试试吧

谢谢版主指点,但谁能重植A6X?有能力重植且有较高的成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指点,但谁能重植A6X?有能力重植且有较高的成功率

可以联系迅维维修

网友C:
不是可以BGA加焊嘛,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可以BGA加焊嘛,试试

平板 手机的cpu只有重新值锡才可以彻底解决,加焊解决不了

网友:
一般人搞不好CPU

网友:
可以搞,一层一屋来拆,

网友:
这么明显虚汗了,亲   直接重植  小心搞坏了U

网友:
不能怂就是干,掌握好温度,干坏了就换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