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zeof与数组如何搭配使用

楼主(2016-10-30):
我的产品电路板上有STM32F0与24C16,移植了官方的I2C程序,执行了一下写入和读出的操作,结果正常。

程序很简单,主函数如下所示:

我把Tx1Buffer的内容定义为“科技老顽童”

下载程序后,看串口调试助手显示如下:

这都不是重点^_^

重点是我看到了他使用sizeof来计算数组的字节数,其中设计到了两个知识点:

  • sizeof(数组名)
  • sizeof(指向数组的指针)

来看实例:

  • sizeof(Tx1Buffer)
  • sizeof(*Tx1Buffer)

不卖关子,直接解释:

  • sizeof(数组名):表示这个数组一共有多少个字节
  • sizeof(指向数组的指针):表示这个数组中的一个变量是占用多少个字节

例如,一个数组定义为:

uint8_t Buffer[]={1,2,3,4,5,6};

那么:

sizeof(Buffer)=6;// 表示这个数组中有6个字节
sizeof(*Buffer)=1;//表示数组中的每一个变量都是占用1个字节

其实,sizeof(*数组)的值,是由数组前面的uint8_t决定的。

例如:

uint8_t Buffer[]={1,2,3,4,5,6};
sizeof(*Buffer)=1

uint16_t Buffer[]={1,2,3,4,5,6};
sizeof(*Buffer)=2;

uint32_t Buffer[]={1,2,3,4,5,6};
sizeof(*Buffer)=4;

然后sizeof(数组)的值,就是这个数组里面有多少个字节。

例如:

uint8_t Buffer[]={5,8};
sizeof(Buffer)=2;

uint8_t Buffer[]={5,8,7};
sizeof(Buffer)=3;

uint8_t Buffer[]={5,8,7,6,9};
sizeof(Buffer)=5;

实际经验,如果数组里边装的是英文字符或者是中文字符,那么只能定义为8位变量,例如:

uint8_t  Tx1Buffer[]="adadad";
int8_t Tx1Buffer[]="adadad";
char  Tx1Buffer[]="adadad";

也就是说,这些数组的sizeof(*Tx1Buffer)的值都是1。

再者,字符都有结束符,他们的变量数是你看到的字数+1,例如,上边adadad的数组,看见是6个字母,实际上,sizeof(Tx1Buffer)的值是7,而不是6。

还有,中文字符占用的是两个字节,英文字符占用的是一个字节。

例如:

uint8_t  Tx1Buffer[]="科技老顽童";

那么:

sizeof(Tx1Buffer)=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