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500 不充电求助

楼主(2016-10-30):
联想 Z500 LA-9063P 不充电 换过EC和充电芯片 遇到很多个了 是不是有什么通病?
芯片

网友:
不清楚,帮你顶一下

网友:
查了什么条件也一起讲一下,

网友:
程序也刷个试嘛,条件都查了嘛,写得这么简单

网友:
查下条件,说具体点

网友:
多查查充电条件啊,有没有认电池,SMB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没修到过,不知道有什么通病,不过最起码要把已经查过的信号电压之类的说一下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