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pen 建碁 EZ965 不触发 全国唯一BIOS 板号 UX965G-LWV

楼主(2016-10-30):
AOpen 建碁 EZ965

ATX电源 FSP275-60CU(PF)
板号 UX965G-LWV 白框:F965cVOC 48.8ECI6.00C0
775 E5200 SLAY7 2.50GHZ/2M/800/06
DDR2 800 2G*1 VDATA 威刚
LE82G965 SL9R5
W83627THG
U1 SST25VF016B
ISL6312CRZ
ISL6612ACBZ
APL5331
RT9202
RTL8111B
ALC888
09N03LA 50A 25V N-MOS
04N03LA 80A 25V N-MOS

不触发,电源指示灯亮,ATX电源 FSP275-60CU(PF)坏、主板坏,主板的CPU核心供电上管与下管都短路,12V正极对地只有0.006,靠近双12V插座旁边的上管(09N03LA 50A 25V N-MOS)烧毁短路,拆下后其它管的阻值都正常了,不装这相供电的情况下不装CPU可以上电保持通电,装上CPU就风扇转一会掉电,可能是检测电路保护了。装上这相供电的上管一样不出CPU供电,换个ISL6612试下,无果,查ISL6312CRZ的条件,EN 1.2V正常,手摸发烫,更换一个G41(这种板很多这芯片ISL6312CRZ,我总共找出四块这种板,有P35 G31等等)主板上的拆机芯片,修复。过程中还换了两个电解电容,470UF 10V的,在内存槽旁边(DIMM A1),不过这个与故障关系不大,只是看到发涨漏液就换了。

由于机箱特殊超级小所以不能更换主板和电源只能换同型号的或者强行修好,我报价300元,没想到客户一样要修,天啊!有史以来最得价的台式机主板了!

提取BIOS,全国唯一BIOS,不是唯一我不发,百度找不到,淘宝也没有,这个算是全国首发!
AOpen 建碁 EZ965 UX965G-LWV LE82G965 SL9R5 W83627THG ATX电源 FSP275-60CU(PF) U1

网友:
修复后亮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