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金士顿DDR1333 2G单面内存SPD文件

楼主(2016-10-30):
      今天接到熟人一台机,说是开不了机。通电上卡试机发现不过内存,看机上插了两条内存,如是拔了一条再开机还是不过内存,换上拔下来这条再试可以亮机,确定坏了一条内存。因为是熟人决定帮他修一修。刀片下了标签。加焊油补焊了一遍内存颗粒,再上机测试还是卡内存。如是决定刷下SPD看看。这台机两条内存是同型号的,直接把好条读出来写入坏条,开机测试亮机。插两条再开机进系统了。

附上 SPD文件 金士顿DDR1333 2G单面SPD.zip (274 Bytes, 下载次数: 36)

网友A:
楼主是飞线还是拆下spd芯片 上编程器读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飞线还是拆下spd芯片 上编程器读取的

料板上切了带半条内存插槽线路板,弄个小洞洞板 装上8根排针,用排线连起来,把小洞洞板做的座子直接接上编程器,内存条就插在这半条插槽上直接就刷了

网友:
我刚好需要,但没分下不了

网友:
下载分够了,怎么还是不能下载呢

网友:
要是弄个工具图就更好了

网友B:
是行条还是水的AMD专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行条还是水的AMD专用

行货单面窄条

网友:
下载后刷进SPD,修复了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