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5不触发,无待机电压,板号JE40 HR MB 10267-4

楼主(2016-10-30):
     宏基4755不触发无待机电压3V,5V。待机电流0.036,刚开始以为是BIOS不行,(无触发习惯性刷BIOS好),刷了BIOS不行,一测无3V,5V待机电压,以为是待机芯片坏了,也没图纸去看,有货直接换个新的还是不3V,5V。无意中拆下了IO通电,待机电流0.017,万用表测有3V,5V了。会不会IO坏了呢,换上新IO又没有3V,5V了,电流回0.036。这下搞不懂了,没思路了!各同行有没有碰这种情况的,望指点一二! 急急急!!!!!!!!

网友:
是不是测一遍待机芯片的 的供电,开启是否正常。。。

网友:
查待机工作条件   线性3.5V出来没     3.5开起有没有   I/0   条件

网友:
这3.5V芯片容易坏再换个试下

网友:
查待机工作条件

网友:
还是在待机这块好好查查看,会有惊喜。。

网友:
应该是待机问题

网友:
插上适配器会自动打开3V5V,然后EC配置脚位后会关闭3V5V,建议查EC待机条件

网友:
很多时候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