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显卡跑26怎么修

楼主(2016-10-30):
一张显卡跑26卡在这里
SPEAK “滴”一声响后 显示器无画面 但显示器信号指示灯有变绿

GPU有补焊过

BIOS刷过

网友A:
换别的卡如果也是这样  如果是amd的 可以干北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别的卡如果也是这样  如果是amd的 可以干北桥了

主板是好的,换好的显卡正常跑码亮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板是好的,换好的显卡正常跑码亮机

检查下显卡的供电 看下有无掉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显卡的供电 看下有无掉件

显存1.4V
GPU供电1V

网友:
接DVI输出看看,估计GPU坏了

网友:
显卡灰屏了

网友:
测量一下VGA三基色

网友:
如果没有短路就去加焊gpu

网友:
围观一下,等结果啊

网友:
已解决    显卡背面的一个小小的电感裂了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