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手上有这个板子的兄弟帮帮我

楼主(2016-10-30):
三星R370V5板载I5独显的 这个板子进水 版号BA41-02176A,因为只有一个点位位置图 没有图纸 现在下不去手  进水腐蚀太严重了,一些东西已经掉了 现在求坛子手上有这个板子的兄弟能否给我一张VGA接口和HDMI接口背面不是内存那一面的高清图啊,我是要高清图,就是只能看上面是什么元器件有 还是没有的那种 悬赏一下 兄弟们帮一下忙吧就是这个位置的

补充内容 (2016-10-31 22:06):
机器修好了 上淘宝买了两张板子这个位置的高清图 对比发现两颗开启屏19V供电的电阻掉件,同时19V也烧断了 飞了一根粗线到19V去 现在机器已经亮了  价格也报出去了 就看客户同不同意修了,不同意的话。。。我就杯具

网友A:
他验证花多少时间修就没意义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验证花多少时间修就没意义了啊

没明白?只要能看清楚就可以了 看清楚我就能照着图片进行补料啊  然后对着点位图看那些电阻电容是什么规格的

网友:
换我就不修了   这得搞多久...

网友:
感觉像网卡芯片啊

网友:
这个就死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5127-1-1.html这里有点位图

谢谢你 点位图我有了 但是这个点位图 不像华硕的好用 它就是一个位置图 链接到什么地方去的这个点位图是没有的 也就是说这个点位图得配合图纸使用才好用 关键是这个机器没有图纸流出来 我淘宝找都没有图纸  所以我只好求助坛子里面的兄弟了  看来兄弟们手上都没有这款机器 有可能我要在淘宝上买这个高清图 让他们照一张给我

网友:
是网卡位置 没错 这个网卡是被我取了 因为网卡已经报废 我打算让他用无线的了  但是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现在机器暗屏了 没有图纸 点位又不起作用 肯定是腐蚀了一些电阻元器件 因为背面就是屏排线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