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ET2220IUKI一体机不开机

楼主(2016-10-30):
ASUS ET2220IUKI不开机,主板号ET2220I,REV1.2,通电ASUS标志显示一下黑屏,按开机键指示灯亮,裸板电流0.1A,先论坛逛一圈,基本上都是BIOS资料,下了2个BIOS都老问题,下了ET2220I的点位图,花了10个大洋,下载不起啊, 测电感电压,PL1,PL2,PL3,PL4,PL5无电压,PL1-PL4为CPU供电,PL5为+VCCIO,查PU6芯片,2脚9脚VDD供电5V正常,15脚EN只有o.21V,查点位图得知EN电压由+3V转换过来,查PQ48一端+3VSB正常,一端+3V只有0.21V,G极为1,7V,查G极供电电阻PR220,12V正常,PR220阻值100K正常,拆下PQ48,D极G极有轻微短路,更换PQ48,开机正常。PU6电路参考联想Y460的RT8204。附上原机BIOS,测试过是好的

ET2220I REV 1.2主板刷.zip

网友:
ASUS的机器没图纸确实很头疼。。。

网友:
还好楼主有图···没图真不好修啊···

网友:
没图纸 此机楼主也应该能修复的 ,就是费点周折而已,有时序,修修供电,应该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