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进系统键盘反应慢,触摸板失灵

楼主(2016-10-30):
最开始开机花屏,修复之后装机测试的发现键盘失灵触摸板(后来才发现是按了键盘大概有7秒左右才会输入上去),但是我记得进系统之前还在BIOS 设置了时间日期,以为是系统的问题,但是安装了系统发现也不同样的问题,刷过BIOS 换过EC 都不行,最后实在没办法在论坛上搜了一下,还真有类似的问题,但是都还没有修好,希望有修改类是的问题可以指点一二
裸板测试也是同样的问题,外设已经排除。PE里也不行,软件也可以排除。

网友:
会不会是温度过高呢

网友:
不是温度的问题,出现进系统的安全模式哪里键盘就不管用了

网友:
这种奇葩的还真是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