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5 电流0.4掉电

楼主(2016-10-30):
联想G485 电流0.4掉电 以前通电不显拆了南桥小电容,,,现在返修是电流0.4然后掉电,不知道什么问题,插不插内存一样,内存电压最大去到0.8,刷过BIOS,加焊过CPU,加焊过桥,无效,,,,,是什么问题呢?感觉是不过内存掉电。

内存供电时有时无,,,换了其他型号的可以出1.5V,不过其中一个脚电压不对,可能换的不是同型号的原因,,,,是不是这个内存电源管理芯片也是通病呀  pu501
TPS51212

网友:
加焊内存供电后,内存电压去到1.5v正常,,,但是还是掉电呢,,,,

网友:
看下CPU电压

网友:
把南桥换了

网友:
cpu电压正常

网友:
你这修的没头绪 东一榔头西一棒子 先看复位电压出来了吗 没出来一定有电压不对掉电 二级供电转换看看啊 你这样问 得不到好的建议的

网友(2017-11-18):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