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05怪问题

楼主(2016-10-30):
接到一台一体机能显示进不了系统屏幕右边竖有字样H停止不动了,换了硬盘装了系统故障依旧,是通病吗,各位支招

网友:
看到几个帖子都是南桥的问题,加焊试试看

网友:
加焊南桥不能彻底解决的话,就更换南桥吧,B305通病。

网友:
加焊南桥,上电一路顺畅进win7系统了,测试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