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1自动上电 不显示

楼主(2016-10-30):
         在维修T410 不触发 ,IBM 的时序真是不太好弄   整了一上午  都没有搞出来  有时能过隔离 不加电  有时不能过。下午来一台 HP431 就先放着T410   换块板来搞  。
        问题  是自动加电到0.4  有CPU供电 ,画面有大电容  早就有人换过 ,先换掉通病的  。还是一样  上电0.4  自动上电。马上想到 南桥上的晶振  ,表笔一打上  两边都没有电压  检查RTC 电路   有供电

。好家伙找到问题  加焊南桥   。O(∩_∩)O哈哈~完美亮机。

chinafix.com.cn迅维网_HP 321 421 PM45 13&_039.zip

网友:
RTC 没有工作 能触发?

网友:
我也是习惯玩32.768,有事没事都要去测一下

网友:
原来是南桥虚焊

网友:
RTC电路是有供电的  只是  晶振两边没有供电  再加上IBM 的南桥  常常出问题  。晶振就是重点检查的对象。

网友:
看来楼主经验丰富,一针见血

网友:
呵呵,自动上电  马上去测晶振电压了 ,这思维学习了,在笔记本里面我  很少测这个信号 了 ,感觉 很少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