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55是不是3个BIOS啊

楼主(2016-10-30):
主板上面有 M_BIOS,B_BIOS,ME_BIOS,求大神赐教,这3个都是bios么??

网友:
前两个是主副BIOS,后一个是ME

网友:
一个主BIOS  一个副bios   老师说  meBIOS是管南桥的

网友:
让不让人活了,bios还搞十个八个的

网友:
一个是主BIOS一个是备份BIOS,me的话是南桥的高级引擎管理。

网友:
不是的。有一个不是的

网友:
涨知识了,没见过三个B的,,,多谢楼主让开眼界

网友:
me的是南桥BIOS

网友:
还没见过ME有单独的BIOS芯片,一般都是和M-BIOS集成一起的

网友:
没见过三个BIOS的

网友:
SM  DX DOU MEI YOU A

网友:
一般就是俩  一个 M  一个B

网友:
我也在找这BIOS...

网友:
M 是主BIOS  没有不行 B BIOS是副的 有点主板 不装也能用 。 ME的话是挂蓝桥  貌似电源 时序控制什么的 。损坏后出现各种奇怪问题。

网友:
三个BIOS的主板,第一次见识了。

网友:
技嘉这垃圾搞那么多花样干嘛呢?真是的。IO也跟人家的不一样。垃圾技嘉。

网友:
看你自己理解了、反正都差不多只是分管的东西不一样。

网友:
M主B副的不会有3个

网友:
两个 吧  我还没有见过三个的

网友:
两个BIOS芯片,但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