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M-LX维修求助

楼主(2016-10-30):
主角:M5A78M-LX
配角:苦逼的维修员
故障:上电跑码,跑C2不断闪,复位灯两秒钟一闪。
想着论坛上的通病,想像着票子好像到手了,结果是
第一:马上去测VDDA 2.51V正常,心里一惊,果然不是菜
第二:马上去刷BIOS,涛声依旧
第三:马上去加焊可疑822电阻, IO、BIOS、内存等地,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别问我为什么不换822,我没有料呀
第四:马上去测内存SPD,据说有断线的,结果3.3V很坚挺
第五:据说串口芯片也会这样,拆之,还是不行
第六:没办法了,一个一个测吧,大家看看对不对:复位针:3.4V 内存:1.51,VDDA 2.51,CPU 1.+,北桥 3.3,1.78V,1.1V,总线1.22V,时钟1.7V,感觉 没什么不对呀
第七:去内存,还是不跑码。焊北桥,仍不见效
大侠们给点意见

网友A:
插pwrgd信号是否在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pwrgd信号是否在跳变

电压很稳 不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