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9104P

楼主(2016-10-30):
今天接到一台dell的机器板号LA-9104P   不充电,客户说进了一点水,被烘干了。才出现这种情况,  现在情况是电池能开机  用适配器公共点没有电压, 那个检测信号也没有。 附上图  麻烦各位帮忙分析下思路,从哪里查,小弟是新手不怎么懂。不要喷!  目前我查到PSID这个检测信号没有电压,  就不知道怎么查下去了!

网友:
查保护隔离   充电电路

网友:
还是有把公共点修出来吧。

网友:
公共点,先修出来吧

网友:
我弱弱的问下 你没学过理论吧 ?

网友A:
先修公共点电压。估计没学过理论

网友B:
这么明显了,呵呵,往前查

网友:
PSID不影响保护隔离的,还是查保隔得管子条件吧

网友:
重点测一下与PS_ID相连的几个小三极管是否有坏的。

网友:
应该是格力电路出问题了,但是主要问题还是进水了   既然是进水了 你就仔细观察看是哪里的问题,这样的多半是电阻的问题只是不知道是哪一个了。

网友:
你这问题要配图,没图问题太笼统,公共电压修出来,看看是不是哪个电容对地了保护了。

网友:
图纸里面一般会把主板的主要供电给列出来,从前往后一个个查!要有顺序!

网友:
PS_ID是中间针检测信号,这个信号不正常,会冲不了电,但是这个信号不会造成没有公共电压,把整个图纸上传上去,给你分析一下。

网友:
共公点没有电压 你查保护隔离电路啊

网友:
不用电池,适配器能开机吗?

网友:
不过保隔,报个迅为远程吧  秒杀

网友C:
适配器头用错了吧 这个信号应该是适配器头识别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适配器头用错了吧 这个信号应该是适配器头识别信号

忘记说了  这个是原装适配器  没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修公共点电压。估计没学过理论

  我理论就是差啊     公共电压没有电   我就没思路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明显了,呵呵,往前查

  师傅  能给个联系方式  给我说下怎么修吗,  小弟修好了 有报酬!

网友:
适配器识别信号   不能为低吧 充电头的中间针过来的好像  小白建议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