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宏碁V230HV 程序 鄙视灌水帖,给你们带来真真的

楼主(2016-10-30):
宏碁V230HV 程序 鄙视灌水帖,给你们带来真真的, 故障,各项电压都正常,按开关键也有跳变 ,就是不亮,于是在论坛各种找各种下载,醉醉的,此机有两种一个是512KB     还有一个是256KB    ,我的机器就是256KB  附上好的程序无私分享了,灌水可耻!!!!

网友:
灌水的人都看好了,不要让人走弯路,分都是次要的

网友:
就是就是,大家上传共享一定自己亲测可用才可以上传,要不然会使大家走不必要的湾路

网友:
是啊  为了论坛点积分  什么形形色色的BIOS都上传  给维修带来一些困惑

网友:
这里有一个刷了不行,应该是别的问题

网友A:
也 不是人家灌水,,你在网上搜索一下这个型号,,驱动板就有好几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 不是人家灌水,,你在网上搜索一下这个型号,,驱动板就有好几种,,,

重复资料不属于灌水?还有不写型号和容量,给别人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网友:
为了论坛点积分

网友B:
这种标注清楚加照片的我都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标注清楚加照片的我都加分。

谢谢版主

网友C:
一个飞利浦190nw9电压正常,不触发,,我刷了论坛5个mcu,刷到开始怀疑人参,最后刷了一个老哥说的绝对好用后才刷好了(那个神奇的mcu居然开机没有LOGO) 哎,,,很多为了积分,,直接标题说xxx程序,,进去就是一个下载,毛说明和图片参数什么的都没有,,,,6*5=30积分才确保刷好了,刷到我差点怀疑人参换驱动板,,,,

网友:
BIOS是我们的难题,我们也没办法验证只能靠大家。论坛是我家,维护靠大家

网友:
灌水贴让人维修走不少弯路。

网友:
感谢楼主对论坛的无私奉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飞利浦190nw9电压正常,不触发,,我刷了论坛5个mcu,刷到开始怀疑人参,最后刷了一个老哥说的绝对好用 ...

不容易啊

网友:
楼主的做法很好,有型号,有屏型号,有亮机图,希望大家效仿,传一些有价值的资料到论坛供大家分享

网友:
为了论坛点积分  什么形形色色的BIOS都上传很正常

网友:
坑货太多,灌水随便发个维修通病贴不就行了,非要传个自己都不知道是好是坏的BIOS,搞的修个机器各种走弯路。

网友:
评论很精彩,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