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4H 不开机

楼主(2016-10-30):
ASUS X44H 不开机  待机只有3v   5 v变成1.5v先换待机芯片  不行后来考虑bios   刷bios   出来3v5v 看来是bios问题  但是不开机   有刷几个  问题一样  后来量电压  偶然发现一个排阻一量电压不对  换   ok  亮机   附上原机bios  和修号的排阻

网友:
加些几分吧

网友:
我有时刷BIOS  能用     哎

网友:
华硕的就是爱坏点电阻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上个图多好啊!

网友:
图在2楼    第一次没传上

网友:
又是822排阻

网友:
I/O controller have a check or not?

网友:
怎么查出来的是关键,楼主很牛逼

网友:
又是SUS_PWRGD信号么 ,还是AC_IN_OC#

网友:
华硕 坏的最多的就是排阻

网友:
华硕的,呵呵,现在卖很多,以后不好修咯

网友:
楼主再说的详细点就好了,这个排阻是干嘛的啊

网友:
华硕的排阻问题多啊

网友:
几年前都知道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