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CPU后不开机,换回原来的CPU也不开机了

楼主(2016-10-30):
今天换了i3的CPU结果不开机,然后又换回旧的CPU也不开机了怎么回事?新人不懂,所以请教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是什么 板子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 板子呀

华硕B75M-A

网友:
开机什么反应

网友B:
好了,弄了一下内存。不过我没碰到内存呀。谢谢😊

网友:
呵呵   也神了   只要好了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了,弄了一下内存。不过我没碰到内存呀。谢谢😊

拆cpu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吧内存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