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3有待机不触发通病

楼主(2016-10-30):
X43S 板号K43SV REV3.0
问题是有待机不触发,电流0.028。
通病过程不说了,方便大家维修,秒杀。时间就是金钱。看图吧。镊子指出来的四脚排阻,把左侧上下两个脚飞线连起来就行。 另外此机型电源接口容易断。

网友:
不知道的通病,谢谢分享

网友:
虽然 有好多这样的帖子  不会  楼主有这份热心是许多人没有的    大家 有经验的都应该踊跃写帖子

网友:
是个十K的吧

网友:
感谢无私分享,特别喜欢你这样简单的,哈哈

网友:
楼主应该查了很久,右下角焊过那个是电阻么?

网友:
呵呵,这种就 是捡的

网友:
没有遇到过呀

网友:
如有有图纸看一下电阻啥作用会跟好

网友:
下次遇到一定先查一下楼主说的这个地方,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X43S,华硕的排阻一直在致力于造福电脑维修人员!

网友:
看不清楚啊,还是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恩 不错  被楼主秒杀了

网友:
这机我试过, BIOS 线有断线的。

网友:
感谢无私分享,特别喜欢你这样简单的,

网友(2017-04-26):
是那个排阻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