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340维修

楼主(2016-10-30):
型号: C340
板号: CIH61S1 VER.1.0
故障:开机电流上至1A左右不显示
       1,在维修之前先扫描下论坛 ,有说BIOS,有说加焊桥的,联想机BIOS问题多,那就快速下了BIOS,用新的芯片刷上,原装BIOS芯片不动,代换后试机,故障依旧,看来想秒杀的希望破灭。
       2,下载图纸和点位,上电,测各路电压,发现PQ25 FBVDDQ_GPU没电压,进一步测量发现PL14 +GFX_CORE_1显卡供电也没有。
       3,查显卡供电芯片PU19 NCP3218的工件条件,1脚开启信号GPU_CORE_EN为低电平,不正常。
       4,继续追踪此信号,是由PLTRST_N信号经Q49 Q47 Q46 转换过来,测PLTRST_N为3.3V,以为正常,就快速代换了Q49 Q47 Q46三个元件,换后试机,故障依旧,对比点位图,就断开PLTRST_N信号的电阻R89,竟然上电试机,一切正常。测显卡供电PL14 0.9V ,PQ25转换电压1.5V均正常。客户催得急,也就没追究为什么会这样,装机收钱。
       5,几天前修的机,没返,才发个贴。才疏学浅,望论坛高手多多指点。

网友:
感觉一体机比笔记本难修点,还修得这么有条理,赞一个

网友:
一体机有图有点都好修

网友:
解释一下电路图的原理

网友:
能这样,下次直接引个3.3V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