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笔记本开机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6-10-30):
手上一台机械师笔记本,主板W65SH开机不定时掉电,掉电后要按开机键三次后才能再次开机。开机后过1个小时后又掉电。怎么回事?有时开机到0.59A就掉电了。

网友:
这种确实是变态

网友:
关键的抓有时候0.59掉电这个点,哪个电压不正常,只能这样排查了

网友:
这个现象有些像部分需要刷ECBIOS的机器,有的需要按2次电源开机那种

网友A:
查下pg  看哪路供电导致的 慢慢查吧

网友:
奇葩问题首先主板放电 不行就先刷bios

网友B:
刷下BIOS试试看 现在的机器BIOS问题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下BIOS试试看 现在的机器BIOS问题挺多的

这个怎么可能会是BIOS问题?蓝天的板子我修过各种怪问题,BIOS还是很少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pg  看哪路供电导致的 慢慢查吧

蓝天的主板多为电压转换控制不正常引起的故障多。这机子只是没有时间修,掉电有时差不多1个小时才出现。不是一手客户没有修的动力,真修这故障哪里难得到我,没有下载分发个帖子有分下图纸。呵呵见笑!!

网友(2019-09-16):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掉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9073-1.html

怎么16年的帖子还搞出来了,这机器修好都N多年了,那个时候没有下载分发帖子赚下载分的。

网友D:
报6只脚的管子换了在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报6只脚的管子换了在试

这么不是蓝天的板子没有通病的。2016年的帖子,早就修好的。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不是蓝天的板子没有通病的。2016年的帖子,早就修好的。

是那里坏了?撒子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