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内外都没显示.....

楼主(2016-10-30):
i3的机子啊.客户拿来说开机不显示……心里第一反应是不是显卡……是不是?打发走留下,立马上外接看有没显示……我咔也没显示?拆机测各类电压都有……正常……然后刷过BIOS,焊过显卡~故障一样……老司机给点思路吧~~

网友A:
标题都错了,是y46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题都错了,是y460吧

不好意思

网友B:
电流上至多少,按大小键有反映吗

网友C:
跑马了吗,可调电流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上至多少,按大小键有反映吗

键盘没反应.电流上1.57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跑马了吗,可调电流多少

跑了.1.57

网友D:
可能还是显卡供电那里问题,你看看转换电压都有没有

网友:
建议飞一个代码看看,估计也就是显卡,显存吧

网友:
LVDS信号都量一遍再说

网友E:
显卡本身,耦合电容,都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还是显卡供电那里问题,你看看转换电压都有没有

电压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卡本身,耦合电容,都看看

加焊过的了,没换

网友A:
这板的显卡特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的显卡特容易坏

不是吧???

网友F:
这个机双显卡改去掉独显看看不?

网友:
这种机器一般都是显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双显卡改去掉独显看看不?

好,试试

网友:
修G460中,准备下载BIOS

网友:
有些主板直接把显卡供电的电感拆下就可以实现集成显卡显示。

网友G:
为什么不显示就非得干显卡呢,这款机支持双显卡的。还是多找找电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不显示就非得干显卡呢,这款机支持双显卡的。还是多找找电路信号

是的,在探索中,你有什么好建设不?谢谢

网友:
Y460  基本上   显卡出问题  修复的几率很小

网友:
还是显卡。。换个新的

网友:
刷会原bios外接试试

网友H:
他这个有1.57的电流了,显卡供电肯定出来了

网友:
换一个显卡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他这个有1.57的电流了,显卡供电肯定出来了

是的,
没解决

网友:
显卡供电,时钟。

网友:
呵呵  现在修的没思路了是吧    加我吧,私聊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换显卡把

网友:
这是一代cpu的吗,可以改集显

网友:
换显卡吧

网友:
1.57  所有电压都出来了  包括转换电压  直接换显卡吧  这机器显卡容易坏  花屏是挨着屏轴的显存坏

网友:
改集成试试看·论坛里有相关的参考的·之前在论坛里找了一个改好了

网友:
修好了 发个总结 不要太监了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显卡爱坏,,马家定一个就80,,换换试试

网友:
估计还是显卡芯片问题,楼主换个显卡看看

网友:
没遇到过,围观

网友:
多量多测,

网友:
有没有集显供电。

网友:
电流跳变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