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主板问题现象

楼主(2016-10-30):
现在是第一次开机的时候(因为进不去系统  所以断开了硬盘的供电和数据线  cpu是英特儿G620  )  键盘(圆口的)灯亮一下 就不亮了 主机能听到滴的一声  然后会进入 这样的界面  有时候键盘上的上下选择键还能按几下   有时候按起来键盘就一点反应也没有(键盘确定是好的)
再然后就按一下重启键   机子重启后就这样的页面    然后过个一两秒  好像机子自己断电一下  然后又重启 到这个页面  一直反复重启了    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哪位有遇到过吗?大概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CMOS的电池也换过   也放电过了

网友:
重刷下bios

网友:
对,BIOS先刷了再说

网友A:
刷了还不行,查下键盘接口的电路

网友:
家里有,有一台故障一样的,估计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刷BIOS 试下吧

网友B:
BIOS下载过来是EXE格式的啊   怎么拆芯片刷数据  需要什么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还不行,查下键盘接口的电路

BIOS下载过来是EXE格式的啊   怎么拆芯片刷数据  需要什么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下载过来是EXE格式的啊   怎么拆芯片刷数据  需要什么工具

用编程器刷的,rom和BIN什么的都可以

网友:
BIOS  键盘  IO  都试下

网友:
技嘉的BIOS就是爱坏..先刷了再说

网友:
去台湾官网下载bios好用

网友:
BIOS芯片换一个在刷看看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是BIOS出错导致的

网友:
或者看看晶振方面有没有问题,对地打值700左右为正常,可以换谐振电容试试

网友:
先软后硬 刷BIOS看 不行换个USB键盘试一下  一样问题查防静电管这边 看看有没有腐蚀不良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