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进水,不触发

楼主(2016-10-30):
机型:联想G480板号:7981p   REF:1.0
故障:进水,不触发

---------------------------------------------------------------------------------------------------------------------------------------------------

维修过程:拆机和处理进水是老板自己处理的,我拿到板时的故障是:有待机不触发,
1.打值各大供电无明显短路
2.测待机pwm3v和5v已出
3.测保护隔离管PQ301和PQ302   G级19V,不正常,正常情况要为低电平,如图

实测是pr308腐蚀了,换掉后,PQ301和PQ302  G级8V左右,正常了,
4.测ec的待机条件都满足,就是不触发,于是自己重新处理了进水,但处理完后连待机和公共点都没电压了,只能在修公共点了
5.测PQ307   5脚电压0v,

追查PACIN信号,由ACPRN控制产生,ACPRN  0V正常,

测pacin的上拉供电bq24727vdd   0v不正常,bq24727vdd来源于pu301 bq24727充电芯片

接下来测bq24727发出bq24727vdd的条件,当测到第六角acdet时0v,发现异常,acdet由vin分压而来,

测vin   0v最后发现vin测试点腐蚀断线了,

处理后公共点和待机又出来了,但是还是不触发,
6.从qq群里要了,ec  kb9012的内部程序刷上,有触发反应,开机灯也亮了,但是不上电,只有一点电流跳变
7.看桥周边有进水的痕迹,怀疑桥进水,换了桥还是不上电
8,测桥的待机条件,测到dswodvren时,0v,测电阻r179,无穷大。换了电阻可以上电了

9.上电0.6不跑码,此时有骂街的冲动,集显供电没出来,刷了bios,故障依旧
10.测二级供电,发现问题+3vs没出来,最后发现u39  g级的上啦电阻换,直接换了

11.至此维修结束,这个机器修的我要吐了,那些腐蚀的电阻外观看上去和好的一样,最后附上我测得待机条件位置图,为大家节省时间

网友:
编辑了那么多,辛苦了,图片测试点不错收藏了

网友:
谢谢楼主,正修着一个g480,待机跳变,参考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图文并茂。不错。

网友:
最喜欢看这样的贴子,图文并茂,思路清晰,楼主技术更是相当厉害,最好恭喜楼主终于修好了

网友:
图文并茂,果断收藏

网友:
大神 请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
技术厉害,佩服佩服

网友:
图文并茂好帖

网友:
路过顶一下 搞点积分

网友:
写得很祥细,楼主辛苦了。加分支持。

网友:
这种贴没人加分?

网友:
这么多问题,能修好不容易啊

网友:
早两天看到你这个帖子就好了。。。我的是0.6 ,,+3vs没有转换过来,,,修死了。。原来换上啦电阻。。。。

网友:
进水的机器那么多毛病。。。楼主修此机器用了多少时间

网友:
这么复杂的故障,修一块真不容易,原理和焊接技术不行,没有配件,根本修不了的

网友:
发帖不易 看贴要加分

网友:
做这样帖子也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