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Y430P

楼主(2016-10-30):
联想Y430P,故障:进水,烤板后通电能触发,电流上到0.017,看电流应该是电压都没起来,量了下,除了3 5V,确实其它电压都没有,按图纸上时序找到SRTCRST#电压0.3,点位上找不到图纸标示的电阻,只能偷懒直接短接到RTCRST#,上电亮机。

网友:
现在的机子没有号 不好修

网友:
很多情况下修修通病,太难的就换了,懒了

网友:
那个电容漏电啊

网友:
搞好就行,

网友:
这个机器风扇接口旁边有个19v供电电容,容易短路。

网友:
进水的机器,修好都比较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