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32不开机,IT8587E 79脚不出EN

楼主(2016-10-30):
宏基E1-432机器有待机,不触发,拆开一看是IT8587E的IO芯片,带程序,没办法只有按照纬创时序维修了,当查到5V_CHARGER_EN信号时没开启电压,这样就没办法进行下去了,网上说IT8587E可以刷的,要个PEB-1的扩展板,可是没有,也没有相关的在线刷的案例和EC程序,请大神们想想办法呀,先在此感谢了!!!时序的图片如下:

网友:
买个人家刷好的吧,这种没有办法的

网友A:
EC复位出来了吗,晶振。这个信号其实就是待机5V信号。插上电EC自检正常后就会输出。如果某个条件不具备。就不出待机供电。你要仔细检查。LID .ACIN ACOK 等等都要查。如果实在不行。可以认为开启这个信号。然后待机出来了。你看看能不能触发工作。

网友:
有的要触发才上5V的

网友:
这样的EC不好弄,最好还是买主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复位出来了吗,晶振。这个信号其实就是待机5V信号。插上电EC自检正常后就会输出。如果某个条件不具备。就 ...

现在可以触发到30几毫安,但是除了3,5V电感就没有其他的供电出来,有时1.5V有输出,有时就没有,有1.5V的时候就没有PM_SLP_S3#开启信号呀

网友:
买个ec  省事省力

网友:
这个板子不是IO的问题,我按时序一步步查信号,没有头绪不稳定,后来是3合1CPU的问题,也就是桥的问题引起的,已经修复

网友:
换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