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CPU坏 换CPU 有没人换过,求指点,这个U容易变形,而且贵

楼主(2016-10-30):
苹果A1466CPU坏 换CPU 有没人换过,求指点,这个U容易变形,而且贵
  为什么要换u呢,是因为ppvCRT 直接对地短路了,导致不触发 供电芯片发烫。问题都找到了,不换有点不甘心,有没有换过的朋友 有的话教点经验,万分感谢

网友:
不如交换个主板方便,如果cpu换不好以后,交换就不好换了,单购就贵了,

网友:
这种还不如直接换主板 这种换CPU成本高 风险大 还不一定修好

网友:
我现在遇到这种cpu 的机子 一般cpu坏了都难得修了

网友:
从来没换过,这种板子都是交换去的

网友:
真是高手,看了都怕怕!

网友:
有拆机的U就好了  买新的风险大

网友:
交换全是骗人呢

网友:
这可不是小工程,没有把握的话就淘宝交换主板吧!bga风险非常高

网友:
交换  不好  人家也是拿去修的 修好了 给你换的

网友:
刚刚遇到过一样的1466,直接退机了~返修台对付不了CPU叫客户自己去找交换的搞

网友:
这种风险比较大的,要是拆下来做上去不行的话就有点亏本了

网友:
这U形状细长,就是它不变形,如果板子变形也焊不好

网友:
这个换U风险太大,一般是换板。

网友:
此机已修好,换u成功,,晚些上图,,,

网友A:
楼主能说下,u是买的还是拆机的吗,在哪家买的,下次也好有个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说下,u是买的还是拆机的吗,在哪家买的,下次也好有个参考

买拆机的, 自己有料板拆最好, 珠最好用有铅,这些u拆机的 买来是有些拱的,拿烤箱烤个把小时在来焊接,焊着焊着它自己会直,非常贵不建议去 博 我这人有强迫症,没有办法

网友:
我帖子里有  你可以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