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150B4 3V 10V 电压跳变求思路

楼主(2016-10-30):
电源板正面

电源板背面

电源管理芯片

开关管

光藕

大电容边上的三极管,431边上也有一个。

50V 小电容换过,后极输出3V 10V电容换过
这板子还有一个连接3V 10V的稳压管,万用表测量正常,装上取下都跳变。
431 换过,光藕换成817无效。

电源管理芯片 1脚10V 8脚300V 其余全0
拆下开关管测量正常,次极输出两个双二极管拆下测量正常。
431一脚电压 1.7 三脚电压0.7  不正常,连到光藕。

高压板供电已经断开。
手头没有可代换的电源管理芯片,一时没有检修思路。

网友:
应当是5V和12V吧

网友:
启动及300伏电压都有,只有换芯片了.

网友A:
一般这种的话只有在代换个芯片看下,我这里也有个投影电源板类似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的话只有在代换个芯片看下,我这里也有个投影电源板类似的问题。

改成通用模块了,现在是空载不跳变,接负载跳变。  带不动,看来后极还有问题,一时半会查不出来

网友:
改换的都换了,改也改了。问题依旧还真不如直接板子换了。。。。偶尔也碰过电压跳动,换了几个零件还是会,,最后换了光耦就好了,,,

网友B:
3V正常应该是5V  不行的话 改模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3V正常应该是5V  不行的话 改模块吧

并不是所有电源板,输出都是5V和12V的。   改模块也没用,带不动负载

网友:
两个电压都偏低,得换电源芯片试试

网友:
TEA1533边上的那个绿色的电容换一下

网友:
还有可能是场效应功率管坏

网友:
换了这么多还是不行,那就换板子吧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和他旁边的电容

网友C:
不要动不动改通用模块     我觉得只有那个小6个脚改可以 改没有回来过     这这些改一次不到一个月就回来了              你那个可以吧电源芯片换有可以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要动不动改通用模块     我觉得只有那个小6个脚改可以 改没有回来过     这这些改一次不到一个月就回来 ...

有时候主要是客人等不了 ,这个改了通用模块还是带不动负载。 可能后极还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时候主要是客人等不了 ,这个改了通用模块还是带不动负载。 可能后极还有问题吧

不是后极的问题的模块带不起

网友:
换开关管接地端电流检测电阻试下

网友:
期待结果,加负载大电容漏电那?会不会有这种这能?

网友:
1脚的供电10v有点低了,改通用的,还跳,考虑后极有无漏电,把后级的电容全换了试一试

网友:
直接换板呗 再修就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