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显示器变暗

楼主(2016-10-30):
请教各位,冠捷AOC-912SW,屏变暗。是灯管坏了吗?谢谢!
显示器

网友:
亮度看下,调最亮还不行就考虑灯管了。

网友:
灯管或者高压

网友:
灯管!改LED灯条吧!亮瞎

网友:
灯管或者是高压板供电不足也会这样

网友A:
很明显,灯管亮了一半,除了妞妞版主说的外,还有就是电源电压不够,也可以造成这个现象。
优秀妞妞
谢谢付哥补充,的确还有这方面原因
详情
scq330
电压不足不是直接保护了么?
详情

网友:
查一下所有灯管的电压,再换灯管

网友:
灯管不良的吧

网友:
一般都是灯管有问题

网友:
我的显示器两次了左暗右亮,都是滤波电容引起的.当然灯管也老化了,还能用.

网友:
换灯管吧,感觉都发黄了

网友:
灯管或高压

网友:
拆开测试呀

网友:
灯管有问题,,,

网友:
偏暗·大多都是灯管·外接个灯管看看·

网友B:
支持改LED 哈哈 真的很亮啊!而且不容易在返修!寿命长 现在我一般都给客户直接改LED 了
优秀妞妞
我也是,还很快
详情

网友:
灯管老化,换灯管或者改led吧。

网友:
灯管 高压吧

网友:
驱动板 也会这样的 今天 我就碰到这么一台

网友:
灯管问题的话会直接跳保护(开机2s黑屏)应该是高压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灯管亮了一半,除了妞妞版主说的外,还有就是电源电压不够,也可以造成这个现象。

电压不足不是直接保护了么?

网友:
一般是灯管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不足不是直接保护了么?

实际维修中遇到过,就是这个现象,电容滤波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灯管亮了一半,除了妞妞版主说的外,还有就是电源电压不够,也可以造成这个现象。

谢谢付哥补充,的确还有这方面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一般貌似是灯管~几率比较大~高压板几率较小,现在我们一般是改LED的灯条~~~超亮

是LED套件吧???

个人觉着这个方法蛮好的,不管是灯管还是高压都能一起解决掉,返修还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改LED    哈哈  真的很亮啊!而且不容易在返修!寿命长  现在我一般都给客户直接改LED 了

我也是,还很快

网友:
都没拆机检测,灯管问题多

网友B:
嗯嗯 LED灯条不易碎,操作简单  关键是改好后客户很满意的!

网友:
一般是电容的问题 吧 。电容鼓包了

网友:
灯管与高压都有可能导致,可以换改一个高压板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 LED灯条不易碎,操作简单  关键是改好后客户很满意的!

是的,亮度还高,有的老机器,你换灯管亮度还是不够

网友:
LED 就是高压坏了   LCD  灯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啊!!!而且还耐用

你从啥时候开始改套件的

网友:
比我早一点,我从9月份开始的

网友:
高压问题,功率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我要抱大腿!!!!!!

你不是啥都会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还不会做系统..........大腿.........过来........抱一下..............

你的系统做好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蛤蛤~!!~!你被我同化辣~!!~!

被你带坏了,你的系统装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辣~安装好辣~!但是还是不知道是神马情况

应该是老机器,不支持GH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