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换电池后唤醒要一分多钟维修记录

楼主(2016-10-30):
朋友自己在淘宝买电池换了后熄屏唤醒后要半分钟到一分钟。后来把原电池换回去还是一样。打电话向我求助,一开始我以为是32K的问题。问他时间准不准,WIFI能不能打开。他说一切正常。得知他是换电池引起的故障估计是螺丝柱打穿了。记得【迅维】也有过一个类似的案例,熄屏后就不亮屏。待他发过来后用显微镜一看果然是右边的螺丝柱打穿了。没办法了,刮开飞线吧。下面是图

刮开一看断了两根线。还好。有根粗的好像是地线。我就没飞了。就飞了那根最细的。

下面是飞好的线。第一次飞螺丝柱,不美观,勿见笑。飞好后绿油固定。开机唤醒不了的问题修复。后来装好外配后发现指纹不能用。添加指纹是灰色的。难道是1.8和3V基础储备供电没有?这么晚了明天再修吧。

网友:
苹果设计上也很坑人.

网友:
螺丝上错了位置,长短要分清位置放。

网友:
苹果的东西就是太细了,基本看不清,

网友A:
隐约发现右侧是不是有通孔,看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隐约发现右侧是不是有通孔,看不太清楚

通孔什么意思,右边我没有刮开,是第一层的地线

网友:
苹果的设计就这样,很多用户自己把螺丝孔给打穿了,造成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