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0 刷BIOS 悲剧了(屏幕点不亮)

楼主(2016-10-31):
在论坛里下载了一个 bios 文件
后来进入PE系统 用一个bios更新软件 更新后就悲剧了啊
先备份然后升级新bios

结果重启后 屏幕一直都是黑色的  没有任何信号,

键盘,鼠标都不亮 ,(风扇有转,硬盘有转,电源指示灯有亮)

怎么办?是主板烧了吗??

怎么修啊。谢谢啊

补充内容 (2016-11-5 21:40):
已经自己搞定了,多谢各位老师的热心帮助

网友A:
恢复原来bios看什么情况

网友B:
刷BioSS有风险不要乱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恢复原来bios看什么情况

大哥?我是小白啊?电脑都不能开机了,插上U盘也不亮啊 ,  怎么恢复啊?早知道就不乱搞了

教教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S有风险不要乱刷

电脑开机没有任何反应了??现在怎么办呀??

网友C:
刷BIOS是有风险的,这种情况要拆机刷BIOS才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刷BIOS是有风险的,这种情况要拆机刷BIOS才可以。

请问师傅,这种情况维修店一般收多少维修费啊?能不能弄好哦,非常感谢

网友E:
这种情况得用专业的编程器刷了!楼主估计是没有这工具  楼主哪里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得用专业的编程器刷了!楼主估计是没有这工具  楼主哪里的啊?

重庆,哎,都怪自己乱搞,就算有编程器没有专业知识也难搞啊,

网友:
动硬件  刷程序  就 这么一个办法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重庆,哎,都怪自己乱搞,就算有编程器没有专业知识也难搞啊,

不单单是编程器啊  还要用风枪之类的呢  BIOS不能乱刷的  要刷也必须在官网上输入机器SN编码后匹配,在论坛里边有好多BIOS不是对应型号的  刷完直接不亮!找专业的维修人员吧!

网友:
只有一个办法,找专业的

网友:
不出点血下次还会乱搞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单单是编程器啊  还要用风枪之类的呢  BIOS不能乱刷的  要刷也必须在官网上输入机器SN编码后匹配,在论 ...

请问,师傅,这个能不能弄好啊,费用多少啊,小地方有技术的少,坑人得倒是很多,实在不行只能拿去市里修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师傅,这个能不能弄好啊,费用多少啊,小地方有技术的少,坑人得倒是很多,实在不行只能拿去市里修 ...

这种问题在专业维修来说  不大!一般我这里修加电不显的机器价格也不是很多!你这个还有些不同,因为你自己已经明确了故障了!就是BIOS问题!所以我建议你去找专业的师傅告诉他就是刷个BIOS就OK了!一般我觉得有50-80元左右就搞定了(也有的地区30元,有的地区会达到100多元!这个真得看你地区的消费水平的条件限制了)  顺便还可以让师傅帮着清理灰尘做个维护工作,个人意见啊  因为地区差异,所以价格上会有不同的  给你个我们这里的参考吧!

网友:
花点钱,下次长个记性,没事儿刷什么BIOS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师傅,这种情况维修店一般收多少维修费啊?能不能弄好哦,非常感谢

这个可以搞好!去专业维修电脑有刷BIOS的就可以搞好的。

网友:
买个原厂bios试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师傅,这种情况维修店一般收多少维修费啊?能不能弄好哦,非常感谢

可以搞好的,编程器直接刷就行了,价格的话看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台式机五六十块钱吧,笔记本就贵一些,必竞拆装要时间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搞好的,编程器直接刷就行了,价格的话看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台式机五六十块钱吧,笔记本就贵一些, ...

我一体机,都已经自己拆开了啊,拿过去师傅直接就可以修了,很方便,我想应该价格可谈谈吧

网友:
哎,在线刷,。。。。。。有编程器吗

网友:
你没事升级BIOS干什么,BIOS已经损坏了,只有用编程器刷。

网友:
这不是普通用户可以操作的,送去维修店吧

网友:
编程器刷,你这情况还是拿给专业人修吧

网友:
BIOS坏了而已又不是什么大问题搞得这么惊慌干嘛

网友:
软刷的啊
我都是硬刷的

网友:
你这要硬刷啊

网友:
没事刷什么,自己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
那只能找专业维修的人来弄哦

网友:
这种情况拆下来芯片用编程器刷了

网友:
如果机器没有问题而刷BIOS就是纯找死

网友:
你自己弄不了  必须要有工具 还是拿给专业修笔记本的修吧

网友:
。。。。找个专业点的  让人家带你刷下。。。出个手工费。。100块

网友:
这种情况 你自己是弄不好的了

网友:
花钱  比较好。。自己不懂  就不要乱升级哦

网友:
在论坛找合成的BIOS

网友:
这样只能硬刷了!!

网友:
现在看来只是BIOS小问题,没硬件楼主还是花点钱让人帮你搞吧,瞎弄只会把问题扩大化!

网友:
这个不要乱刷,我这边有个客户也是自己刷了一下,然后就怎么刷都不亮,全网的BOIS我都刷了一遍,都不行,后面放弃了

网友:
刷的时候有备份吗 ?  有的话 恢复到原来的BOIS

网友:
刷BIOS 之前一定要备份原来的BIOS哦。。

网友:
刷回去啊   刷之前不备份么?

网友:
这要用编程器刷,,,

网友:
30买个编程器,就可以使劲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拿到重庆石桥铺啊    分分钟的事

做人要低调!

网友:
BIOS不是你想升级就能升级的,找个维修点,给你机器刷刷就好了

网友:
BIOS刷错了    也会开不了机   应该刷会原来的BIOS  就好了

网友:
一般不会坏的 重新刷原厂的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高调做事  低调做人

网友:
买个编程器吧 ,以后也要用的

网友:
BIOS没有刷好

网友:
拆主板  用编程器刷

网友:
下载bios刷啊 硬刷

网友:
送修啊, 自己捣鼓 会越来越坏的。

网友:
就近找个维修店修快些

网友:
bios 不能乱刷

网友:
不是维修人 ,送修吧,

网友:
找维修店刷应该不贵

网友:
b300不是一体机吗

网友:
修好了么 ?现在

网友:
只能用编程器刷了

网友:
你先恢复BIOS试一下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种问题在专业维修来说  不大!一般我这里修加电不显的机器价格也不是很多!你这个还有些不同,因为你自 ...

大哥 、技术就这么不值钱了是把。清个灰不全拆都要收个50~80的,这么到你这就这么便宜了。

网友:
送修吧!送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哥 、技术就这么不值钱了是把。清个灰不全拆都要收个50~80的,这么到你这就这么便宜了。

好好看文章,人家明确故障好吗?让你查了?还是让你修了?开店卖的是技术,人家都明确故障了,只需要你动手了好吧?还清灰不全拆50-80,我就想问问你全拆多少钱,你是不是说要150-200啊???在说已经注明地区差异!还有市场上修笔记本50元的多的很呢  你管得着吗?你是物价局的啊,物价局他还管不了呢,咸吃萝卜淡操心!我明天写上清灰1万,挂上条幅!没客人来清灰你来啊????醒醒吧!

网友:
非常感谢 各位老师的指点和意见,已经买了编程器+烧录夹,刷好了,现在可以开机了,

再次感谢各位,祝你们生活愉快

网友H:
能开机能进PE好好的刷什么BIOS?

网友I:
嘿嘿,花两百去刷bios,没事别乱刷。

网友J:
请问楼主你怎么注册这个账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嘿嘿,花两百去刷bios,没事别乱刷。

自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能开机能进PE好好的刷什么BIOS?

主要是联想这奇葩电脑 要更新bios才能支持4G内存 不然 只能识别3G  坑爹的很

网友K:
把主板拆下来,编程器刷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问楼主你怎么注册这个账号的?

万能宝,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把主板拆下来,编程器刷

已经编程器+烧录夹 搞定了,谢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