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6-U06无IMEI号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31):
华为P6-U06无IMEI号故障维修案例

  1、案例主题

  不识SIM卡

  2、现象或问题描述

  无法识别SIM卡,输入*#06#无IME号,Mode没有启动。

  3、问题分析

  ①测量单板射频各个芯片的对地阻抗是否正常,从U4801、U4802、U4701、U3801、U1102这几个芯片,测量其旁边的电感、电容是否对地阻抗正常。特别是测量U4701旁边的电容看是否短路了,如果短路的话,那么必然没有基带。

  ②主板通电之后,测量U4701的几路输出电压,分别是C4703的电压是1.8V,C4710和C4712的电压是2.5V,C4717的电压是0.2V,C4701的电压是1.7V,C4704的电压是1.8V,阻抗正常和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就要看时钟是否正常,Modem处理芯片过来的控制信号是否正常,如果有,可以判断U4701是没问题的。

  ③测量U3801的供电是否正常,分别测量C2523、L2501、L2502、C2522的电压正常之后,那么判定U3801是正常的。

  ④测量U1102旁边相关电容的对地阻抗是否正常,结果C1124对地阻抗偏高,经分析是U1102的问题,拆下U1102看其焊盘是否掉点,没有掉点,说明是U1102虚焊。

  4、解决过程

  更换U1102后,重新加载烧片软件开机,故障排除。

  5、问题拓展

  ①在维修基带无IMEI号的板时,如果测量不到问题,可优先更换U1102。

  ②量测无问题上电看待机电流,手机设置为飞行模式,如果电流正常,则为射频这一块的器件有问题,如果电流不正常则考虑U3801和U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