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6-U06照相重启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31):
华为P6-U06照相重启故障维修案例

  1、案例主题

  照相重启

  2、现象或问题描述

  开机点拍照图标,主机自动重启。

  3、问题分析

华为P6-U06照相重启故障维修 图1

华为P6-U06照相重启故障维修 图2

  分析:首先更换摄像头交叉验证是否摄像头不良,检查摄像头连接器有无明显外观缺陷。

  由于此板更换过U300(CPU),U1800(闪光灯驱动)故障依旧,量测摄像头接口连接器J1802各个PIN脚的对地二极体,无明显异常,量测供电时,发现VOUT19_2V85的电压偏低(1.5V),再量测对地二极体显示为0.3826(拿好板量测其二极体显示为0.5811),判定二极体偏低,微短。此线路由U900(电源IC)连接L1806到滤波电容到连接器。拆掉L1806,到U900的一端二极体正常显示0.5779,另一端显示0.2989,判定短路在后端,拆掉大电容C1823,二极体为无穷大。

  4、解决过程

  更换C1823后,故障排除。

  5、问题拓展

  问题分析:针对照相重启类单板,首先应该怀疑其供电上是否有问题,量测其供电后再量测各个PIN脚的对地二极体是否正常,都正常的情况下再用替换法更换CPU。

网友:
你重复发帖啦

网友:
你是来骗分的么?小心被禁言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