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6-U06主相机打不开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31):
华为P6-U06主相机打不开故障维修案例

  1、案例主题

  主相机打不开

  2、现象或问题描述

  相机打不开,进MMI测试主相机打不开,副相机正常、闪光灯正常。

  3、问题分析

  更换后摄像头交叉验证,故障依旧。检查J1802及外围元件外观良好。测量T1801-T1805阻抗在405左右,测量L1806、C1864、R1812、R1813、R1811、R1814、C1846、C1847、LB401、LB402阻抗正常。开机测量相机核供电L1805为1.05V,L1806为2.85V,C1820为1.8V,C1824为2.85V,可以排除U3201和U900。电压阻抗正常,判定U300损坏。

  4、解决过程

  更换U300,重测,故障排除。

  5、问题拓展

  (1)遇到相机打不开的,确定是主板问题后,先观察接口外观,再去测量T1801到T1805的阻抗有无异常,这几个电感任何一个有问题都会造成相机打不开,然后测量供电的几个小料的阻抗有无异常(偏差允许值在20上下)。

  (2)T1801—T1805任何一个损坏会造成相机对焦失败。

  (3)打开相机就重启,排除摄像头问题后,测量U900输出供电的线路阻抗有无异常,比如L1806、C1864,如阻抗异常的说明存在亚短路状态,根据异常器件排查。

  维修相关流程图:

华为P6-U06主相机打不开故障维修 图1

  维修相关位置图:

华为P6-U06主相机打不开故障维修 图2

华为P6-U06主相机打不开故障维修 图3

华为P6-U06主相机打不开故障维修 图4

华为P6-U06主相机打不开故障维修 图5

网友:
修得很细心的

网友:
讲的详细细心啊!

网友:
能不能上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