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380触发不亮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10-31):
dell380触发不亮是什么问题?

也不是会会触发不亮,触发几十次也会亮那么一次,不知道是那个部件损坏了,求高手指点?

下面有两块380坏主板

第一块不跑吗

第二块无法触发  有时能触发  求高手帮忙指点

网友:
直接换主板 吧

网友:
想修修第二块,我用万用表测了一下开关 两块主板值不一样,求高手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打下晶振是否正常起振

网友:
技术不错哦  值得学习

网友:
只能说 工作不正常的时候 好好测测条件 别的也没啥高招

网友:
针对第二块板,如果一定要修好这种不稳定的板子的话,我的建议就是先把那些重要的电解电容全给换了,保证供电能稳定后再查具体问题,

网友:
查CMOS电路  这个板,南桥喜欢出问题   32.768 不起振

网友:
给点具体点的东西,

网友:
慢慢查,没有人知道哪出了问题

网友:
从时序入手吧  供电 时钟 复位 一步步查下去

网友:
加焊桥试试

网友:
试试主板上的开关  这种板南桥很爱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