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H81M-E R2.0不加电,不开机

楼主(2016-10-31):
求助:华硕H81M-E R2.0不加电,不开机,

网友:
有图纸吗  差EC

网友:
不加电,不开机,怎么理解?

网友:
徐老师给我们说过,不要我们死记什么开机流程,要学会根据实际情况寻求最合适的方法,要学会根据故障现象反向推理,楼主的这个问题就可以运用反向推理来快速解决:不加电就是ATX电源没有发出+12V、-12V、+3.3V、+5V等主供电,当然也可能是ATX电源坏了(用好的电源代换一下就知),电源没问题就向前查PSON#信号是不是低电平,不正常,向前查IO是否工作正常。不正常再向前查SLP-S3#是否正常,不正常,再前查桥发出SLP-S3#的相关脚位是否正常,不正常,前查南桥的PWRBTN#脚是否正常,不正常,前查IO发出PWRBTN#的相关脚位是否正常,不正常,IO有可能坏,IO工作条件也可能不满足。再向前推,就到开关针了,当然也要测量一下开关的好坏,再向前查就到了RSMRST#等五大待机条件了,总之,照这个思路走下去,一定会修好板的。

网友:
能不能强制开机呢?

网友:
我个人认为 维修台式机主板有3把斧就可以了  把时间用到其他地方

网友A:
请教!如果能强制开机学明哪些问题?

网友:
按照时序啊!

网友(2016-12-10):
查待机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如果能强制开机学明哪些问题?

能强制开机说明电源是好的,哈哈

网友:
不加电不开机,你这么说要么是新手,要么就是不会修。你觉得呢?

网友:
楼主换板吧。。或者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