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家用电线规格

楼主(2016-10-31):
电线规格与承载电流对应:
 1.5平方毫米―― 22A  2.5平方毫米―― 30A  4平方毫米――  电线负载电流值:

 国标GB4706.1-1992/1998规定的电线负载电流值(部分)允许长期电流  铜芯电线:(

 2.5 平方毫米(16A~25A)..  4平方毫米(25A~32A)..  6平方毫米(32A~40A)
 参考因素:

 每台计算机耗电约为200~300W(约1~1.5A),那么10台计算机就需要一条2.5

平方毫米的铜芯电线供电,否则可能发生火灾。
 大3匹空调耗电约为3000W(约14A),那么1台空调就需要单独的一条2.5 平方

毫米的铜芯电线供电。

 现在的住房进线一般是4平方毫米的铜线,因此,同时开启的家用电器不得超
过25A(即5500瓦),有人将房屋内的电线更换成6平方毫米的铜线是没有用处的,因为进入电表的电线是4平方毫米的。

 早期的住房(15年前) 进线一般是2.5平方毫米的铝线,因此,同时开启的家用

电器不得超过13A(即2800瓦)。  耗电量比较大的家用电器是:
 空调 (1.2匹) 5A  电热水器  微波炉  电饭煲

10A 4A, 4A
 洗碗机

8A, 10A, 4A
 铝芯电线:

 2.5 平方毫米(13A~20A)  4平方毫米( 20A~25A)..  6平方毫米( 25A~32A)

39A
 6平方毫米――  10平方毫米――  16平方毫米――

51A 70A 98A

 带烘干功能的洗衣机  电开水器

 在电源引起的火灾中,有90%是由于接头发热造成的,因此所有的接头均要焊

接,不能焊接的接触器件5~10年必须更换(比如插座、空气开关等)。国标允许的长期电流4平方是 25-32A,6平方是 32-40A  其实这些都是理论安全数值,极限数值还要大于这些的,
 2,5平方的铜线允许使用的最大功率是:5500W. 4平方的8000W,6平方9000W.  40A的数字电表正常9000W绝对没问题.机械的12000W也不会烧毁的。

网友:
不过现在很少能买到国标线,1.5平方的铜线,电流在10安左右比较适合。10到20安的可以用2.5平方的铜线。
另外质量好的铝线并不比质量差的铜线差。

网友:
现在线缆市场很乱,不明白的很容易中招,大家擦亮双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