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820T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6-10-31):
          最近又修到一台宏基的机器,进系统黑屏.  开机显示过了滚动条要进桌面的时候就黑屏了. 量了各大电感处电压好像都正常. 换了CPU和显卡都还是一样.之前修过一台宏基的机器也是这样问题没修好,最后换了主板.那台机器刷过BIOS也不行

网友:
暗屏 还是 直接黑

网友:
直接黑掉,刷过BIOS也一样

网友:
直接黑掉,硬盘灯还在闪

网友:
外接有显示吗

网友A:
外接显示也一样的,过了一会就蓝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接显示也一样的,过了一会就蓝屏了

过过系统和硬盘了吗?如果都换过就可以确定这是显卡问题咯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过过系统和硬盘了吗?如果都换过就可以确定这是显卡问题咯啊

换了显卡, 这个机器就是独显驱动装不了造成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换了显卡, 这个机器就是独显驱动装不了造成

系统也换了几个,驱动官网下的也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系统也换了几个,驱动官网下的也一样

先把bios刷一下,有可能是bios程序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bios刷一下,有可能是bios程序造成的

BIOS刷了几个了

网友:
如果刷了bios,换了系统还不好的话,大多数情况是显卡问题啦

网友:
换了显卡, 这个机器就是独显驱动装不了造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换个纯净版的系统试一下,还不行,就要修主板了,换个IO芯版看看,我有一台E540也一样,最后也是换个IO芯 ...

I/O芯片? 谢了, 我查电路图看下

网友D(2016-12-24):
有修好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换显和U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修好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换显和U都不行

黑屏的时候有没有背光?如果确定显卡是好的话就换南桥试一下吧

网友(2017-02-13):
我的进系统蓝屏,提示ATI驱动文件的那种蓝屏

网友:
换主板  嘎嘎嘎嘎

网友E(2017-04-05):
这个ZQ1的板子确实让人头痛,现在手上就有一台。。。有时问题是掉电,有时就是装了独显驱动进系统黑屏!现在准备改集显了,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ZQ1的板子确实让人头痛,现在手上就有一台。。。有时问题是掉电,有时就是装了独显驱动进系统黑屏! ...

掉电修好了吗?这么多故障

网友:
没修好,换主板了

网友A:
没修好,换主板了
バ幸福De右岸
请不要重复发帖,下次注意啦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修好,换主板了
请不要重复发帖,下次注意啦

网友:
我在不断的努力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