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9(全网通4GB+64GB版)U4502损坏导致不识别电信卡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31):
华为P9(全网通4GB+64GB版)U4502损坏导致不识别电信卡维修案例

  一、故障现象描述

  不识电信卡

  二、分析思路、定位过程

  1、分析思路

  手机不识别SIM卡首先考虑卡座是否有虚焊,各路阻抗是否有异常,如都无异常,则需考虑是否有基带,无基带也会引起不识别SIM卡故障。

  2、定位过程

  (1)目检卡座J2801外观未发现有异常。

  (2)用万用表分别测量SIM卡各路阻抗,无异常。

  (3)输入*#06#,查看MEID为NULL,确认手机为无基带导致不识别SIM卡。

  (4) 量测CDMA MODEM(U4200)供电电压VDD_IO_1V8量测点为(R4202),无输出,查看此线路供电是为U4502输出的电压,故障初步判断U4502电压无输出导致CDMA MODEM没起来引起手机不识别电信卡。

华为P9不识别电信卡维修 图1

华为P9不识别电信卡维修 图2

  三、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U4502,电压OK,单板故障修复。

  四、经验总结与建议

  对于不识别SIM卡故障的单板首先考虑卡座是否有虚焊,各路阻抗是否有异常,如都量测不到问题的话,我们应查看手机是否有基带,很多都是无基带引起,不能盲目的判断为CPU问题,导致误判。

网友(2018-06-20):
天天进步一点点,见解独到。学习了

网友:
简单分析一下此电路分析条件:
U4502射频电源芯片 12脚发出复位输入信号到U4200射频IC C4脚,复位信号受控于CPU u300通过q4501进行控制;而U4200满足供电、时钟、复位,通过L6脚发出RESET_OUT_N复位反馈信号给U4502;

所以,此信号并不是U4502发出的,而没有1.8V供电信号,是U4502内部模块电路损坏导致被拉低。

交流与并进,以上如有错误,也请坛友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