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d文档发送错误报告打不开解决方法

楼主(2016-10-31):
一、问题原因:word只能用安全模式才能打开双击word文件后就会出现软件错误,然后提示向微软提供错误报告,点击后word只能以安全模式打开。
word突然不能正常启动,并有提示框:(遇到问题需要关闭,并提示尝试恢复。) 但恢复后立即出现提示:(WORD上次启动时失败,以安全模式启动WORD将帮助您纠正或发现启动中的问题,以便下一次启动应用程序。但这种模式下,一些功能将被禁用)。确认后可启动WORD,但标题后有安全模式字样。

二、解决方法:把Normal.dot删除。它的位置是C:\Documents and Settings\[Username]\Application Data\Microsoft\Templates ,这里的Username是指当前登录的用户名。另外, Application Data文件夹默认是隐藏的,必须在文件夹选项中把文件隐藏这个选项去掉。删除后,下次再进入,word会自动新建一个Normal.dot文件,即可正常运行。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上次我没找到解决办法,直接重新安装一遍。

网友A:
OFFCIE太多问题了,如果WPS可以,直接装WP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FFCIE太多问题了,如果WPS可以,直接装WPS

而且WPS还是免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而且WPS还是免费的

office2016问题比较少,建议你装一下试试吧

网友(2016-12-26):
你是那个版本的off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