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1282-1 i5 独显 待机0,3 开不了机 求助高手指导 开关没电压

楼主(2016-10-31):
DELL 11282-1   i5  独显  待机0,3   开不了机   求助高手指导     开关没电压

网友:
待机电流0.3a?

网友:
短路了啊,

网友:
简单明了啊,那也简单明了了,不开机就修开机,开关没电压就修出开关电压

网友:
查一下待机条件吧

网友:
电压没上全

网友:
摸摸EC,发烧吗?咋那么大电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