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大短维修一例

楼主(2016-10-31):
故障现象 是接电源大电流,Q1403这个管巨烫

但实际上这个管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只是个保隔管,DS都不对地,短路不可能是它引起。管子烫只是因为内阻引起。

跨过管子,继续飞线烧机。CPU正反面烫。洒松香粉,罪魁暴露。

换掉电容后故障修复。

网友:
厉害判断准确

网友:
呵呵,烧得出来就好

网友:
送钱的活啊

网友A:
这是渠道的,挣点辛苦钱。最近手机挣了两个轻松钱。一个女的一部6S 进了水。说还有保。我说有保你先送维修站。我修了就保不了了。然后给她说了维修站的地方,过了几天她回来说维修站那边发回厂家说不给保。还是你帮我修修吧。我让留下来。后来得空我看了一下,居然是好的。收了400块钱。其中还有个小插曲。来拿手机的时候是她老公。她老公让我开800的收据。说平时要花点小钱。

网友A:
第二个是个6P。摔得粉碎。壳子都弯了。我报了600屏钱,壳子给他找了个以前拆下来的,有划伤但是没弯。没有算钱了。人走后我点了下屏,内屏居然还是好的。70块钱换了个盖板。我以为碎得厉害,换盖板的小伙要加我钱,他也没加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是个6P。摔得粉碎。壳子都弯了。我报了600屏钱,壳子给他找了个以前拆下来的,有划伤但是没弯。没有 ...

又让你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渠道的,挣点辛苦钱。最近手机挣了两个轻松钱。一个女的一部6S 进了水。说还有保。我说有保你先送维 ...

进水了 还没问题啊

网友:
这个钱挣得快

网友B:
跨过Q1403还怎么烧鸡啊????

网友:
D  S  极不短路   怎么烧啊

网友:
S  极应该是短路状态的吧   这个电容短路

网友:
松香粉怎么搞的啊?还是单独买的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渠道的,挣点辛苦钱。最近手机挣了两个轻松钱。一个女的一部6S 进了水。说还有保。我说有保你先送维 ...

400块开800,和你一起赚他老婆的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渠道的,挣点辛苦钱。最近手机挣了两个轻松钱。一个女的一部6S 进了水。说还有保。我说有保你先送维 ...

这老公我也是醉了,看来老婆管得真严

网友:
无边师傅维修手机的理论不错,换做别人可能要拆掉管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渠道的,挣点辛苦钱。最近手机挣了两个轻松钱。一个女的一部6S 进了水。说还有保。我说有保你先送维 ...

无边师傅也是和他同道中人知道其中 的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跨过Q1403还怎么烧鸡啊????

在输出点烧啊

网友:
开800收据的最好笑,楼主功力很强大

网友C:
无边大师 用的什么看图
无边思绪
蓝锐的。300还是多少一年。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边大师 用的什么看图
蓝锐的。300还是多少一年。

网友:
分析有理啊,好多情况一个元器件发热,但真真问题不是它,而是后级,学习了。

网友:
大师就是大师 牛逼 跳过保护隔离烧鸡大发

网友(2017-05-24):
松香粉怎么搞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