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H61-P31(G3)不显示

楼主(2016-10-31):
MSI H61-P31(G3),MS-7788 VER:1.0,CPU没供电,下图纸查为CPU供电芯片48脚无12V供电,量对地短路,查为48脚上拉电阻阻值变大和所接小贴片滤波电容击穿。更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
图片没传上来。是不是PVCC这个信号,经过2.2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