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2开机不显

楼主(2016-10-31):
今收到一台E1-472G的
笔记本
故障是开机不显电流在0。38左右拆机刷BIOS无果最后加焊CPU开机显示正常,此机这种现像已遇多台基本是CPU问题。
刷BIOS

网友:
must check schematic to know that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怀疑CPU问题,一直没敢搞CPU,看你说的,那我也干它一炮再说

网友:
轰啦一炮,可惜呀,涛声依旧

网友:
恩 我也碰到一台 南北桥CPU 一起的 全集成 的

网友:
我的是死机,可以搞吗?

网友:
不幸的是,我也遇到一台

网友:
是板载U么,楼主

网友(2016-12-09):
我也遇到一个上电 0.42----0.56---0.38

网友:
我也是,遇到一台, 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遇到过南桥cpu合一的 容易虚汗

网友:
AMD集成CPU吧。

网友:
0.45左右电流 怎么干CPU也不亮 放弃了 想问问这种U加焊好的能用多久 intel都做那么垃圾 估计以后维修是没得做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0.38不显 有人修好 过没

网友:
写个BIOS 不行再轰一炮。。再不行的就认命吧。这机子没什么好搞的,CPU坏了,手工好的就换个CPU吧

网友(2017-01-27):
机器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