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C-M LX开机诊断卡只有一个0

楼主(2016-10-31):
华硕P5G41C-M LX开机诊断卡只有一个0,不过U,负载测试无复位和PG,内存没有时钟,经测PCI-A15电压有4.3V,直接是南桥输出的,不知从哪里下手了,求思路
华硕

网友:
这个有个通病的,就是风扇边上一个822排阻的,就是CLK_EN

网友:
时钟已经开了,9脚有3.3电压的

网友:
华硕的通病就是822排阻 我遇到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