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 掉电 故障反复

楼主(2016-10-31):
E431  掉电    看论坛刷bios U6 就可以了  刷了之后可以了    第二天就又不行了 还是掉电 或者不开机  或者亮一下 掉电       刷了一对 还是 不行   不开机的情况下 拔下bios电池 可以开机  还是亮一下 掉电        现在没办法了  求个好用的 bios啊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论坛 好多的哦   一个一个试。。。

网友:
还是bios不对吧!

网友:
基地的BIOS很多都不对  哎 分扣的心疼

网友:
看评论好多人都刷好了 我也下载了  刷上去不开机 或者开机掉电   就先放一边了  过了一会试了下  可以了    装机测试 也可以   第二天来开机  还可以   不知道稳定不   现在客户取走了  心里还是不太放心

网友:
换南桥  OK

网友:
我也一样的问题 求解  1111111··

网友:
不是bios问题  是bios旁边的桥问题

网友:
有可能南桥的事 吹BIOS时候 也热到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