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913sw开机白屏

楼主(2016-10-31):
今天来台显示器,开机白屏。果断拆机,测量屏供电正常。拆屏后,5v保险断开。后电容短路。。换了电容和保险后。装机。上电。。logol出现。。问题解决
显示器

网友:
白屏 屏上电路有问题 了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个三星白屏的没那么麻烦只是驱动板的P管没转换正常,直接飞线

网友:
这问题碰多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