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70外接正常,内屏不显.

楼主(2016-10-31):
联想G40-70,板号:NM-A271 MB ,测屏线接口测+LCDVDD_COM只有0.几电压,测Q9 控制极待机时5V,触发后0V导通DS , 1脚有3.3V,而+LCDVDD_COM没电压排除断线,那只有电容漏电,图纸上三个滤波电容实测主板上只装了一个,直接拆除+LCDVDD_COM恢复3.3V. 亮机。

网友A:
就这么就修好了?没有怀疑显卡吗?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么就修好了?没有怀疑显卡吗?

外接有显,怀疑屏,接口供电,显卡,。运气好

网友:
这才是高手啊,要是我可能还要想一下显卡

网友:
Q9的控制级都正常,那和显卡还有半毛钱关系吗?

网友:
3.3v没有,都还算好修,实在不行,断线拉3.3过来

网友:
这种一般我就飞线了...

网友:
确实很精准的发现了问题!量电压发现的问题!没有像大部分人那样惯性思维

网友:
如果是通病显卡 ,估计显卡有的吃一刀了

网友:
#在这里快为了积分。我顶啊顶,顶啊顶,顶破头了都速回复#

网友:
外显正常,要看屏是接在哪里的,有些是桥,有些是显卡

网友:
不怕不稳定吗···

网友:
楼主修的很顺利啊

网友:
楼主电路分析很到位,思路很好,值得加分!

网友:
思路清晰,维修起来得心应手,恭喜

网友:
还是很细心啊!

网友:
要是我可能还要想一下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么就修好了?没有怀疑显卡吗?

这个应该是灰屏吧,很多都是屏的供电信号没出来,不是所有的都先搞显卡的

网友:
楼主好技术, 学习了

网友:
习惯性的手贱,上bga

网友:
这个机机又让楼主添金不少呀。。。。

网友:
测到故障点就好修了

网友:
板载u的说好修就好修,不好修就不好修

网友:
牛到家了 这钱挣得  真快

网友:
思路很好学习了

网友:
运气好啊 这个机器 我碰到2台外接显示 屏显不稳定有时6分屏 怎么都搞不好

网友:
内接应该会灰屏,不会没什么反应吧!

网友:
我可能直接换屏测试了,楼主思路清晰啊

网友:
我的接一2块这个主板都 是USB短路了 交换主板了  最后

网友:
楼主不错  经验丰富 学习了

网友:
楼主也是老鸟啊,经验足

网友:
炸一看应该是显卡问题,楼主厉害学习了 技术不错

网友:
电容短路了,很正常的问题

网友:
楼主这鱼捡的好啊!

网友:
修得很精准!!!

网友:
我碰到一个暗屏,屏的3.3伏坏,换屏才行

网友:
屏供电出问题了 暗屏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牛,如果是我,我先轰下显卡

网友:
思维跳跃得灵活波!学习了

网友:
应该是显示,有暗影,无背光吧

网友:
如果无显示肯定先怀疑显卡的,我就是,因此搞坏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