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上帝模式”启用方法,值得一试哦

楼主(2016-10-31):
从Windows Vista开始,微软就在系统中加入了一个“上帝模式”,通过该模式你能快速对系统进行设置,无需在菜单中一个个找选项了。

  那么,上帝模式在Windows 10可以使用吗?正确答案是可以的。

  首先:我们要在桌面上新建一个文件夹。

  第二步:我们要对刚才的文件夹重命名,将“GodMode.{ED7BA470-8E54-465E-825C-99712043E01C}”(不含引号)复制过去,保存即可。

   第三步:这时你会惊奇的发现一个命名“Godmode”的按钮出现了,其图标跟控制面板差不多。

   打开之后,你就能快速设置一些内容了,无需在系统选项中一个一个寻找。

觉得有用的话就点击您的鼠标表示支持呗!

网友:
这个功能还真是没用过!

网友:
学会了下次试试

网友:
这模式能飞起来 ,

网友:
熟悉windows常用设置的不需要用这个,你要调试别人的电脑别人电脑上没有这个名字可以复制,一个个手动打很慢,常用的也就是看属性和设备管理器这些

网友:
上帝模式第一次听说啊,有什么样的功能吗

网友:
WIN7也可以